关于ACER笔记本TPS51225待机芯片的掉电问题

楼主(2020-04-15):
4月9号接到一台E5-471(ZQ0)板号DA0ZQ0MB6E0 REV:E客户描述不开机,待机电流2mA. 拆机经检测隔离电路正常,问题锁定在PU3待机芯片TPS51225.
测12脚 VIN 19V正常,LDO输出VREG3 VREG5匀正常,EN1/EN2开启电压正常...打值+5VPCU/+3VPCU无短路,奇怪了,条件具备无输出. 怀疑的动作再通一次电测一下,咦?通电后万用表测得+3VPCU/+5VPCU有正常输出,约三秒后掉电. 随即用示波器100ms扫描+5VPCU/+3VPCU输出电压状态最后发现+3VPCU电压情况如下:
看到掉电前的电压约上升到了近4V,看来是过压保护了
再测个纹波

这没别的办法了,换VFB反馈电阻--无效,换滤波电容--无效,换上下MOS管--无效!好吧,换TPS51225--无效!!!
F.U.C.K...
同步扫描VIN 19V、LDO、+5VPCU、+3VPCU电压状态就+3VPCU电压输出异常!
它的电压怎么就会往上飘呢?PCB漏电吗?不管了时间耗不起,3下5除2把芯片,MOS管通通拆下来电路打值
心里真是冰火两重天般难受
装回去,把焊油洗干净,好好想想,该换的都换了,还不止一次,不可能这么巧吧,难不成是待机输出电流过低
空载过压保护?开玩笑吧,下驱动MOS管,反馈是干嘛用的......

在PC41的位置并了个0603/330R的电阻,开机...哎哟,不掉了!!!
可调电源检测待机电流5mA

其实这个机器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待机芯片有LDO支持100mA的电流输出,在整个待机状态还要一直
开启两个主供电

我已经彻底没招了,客户催得急,我也努力多争取了24小时来测试,待机三十多个小时一切正常,电池待机损耗不明显
就当交差了!
至此,还没完...

几天后,就是今天,此刻现在,我又拆了一台ACER,板号为DA0Z8BMB6C0 REV:C,故障不能电
这布局,是那么的熟悉太神奇了,难不成也是TPS51225套路

这是给我机会继续之前的操作啊
好吧,图片够 多了,我的权限发不了了,我文字描述,,这台机我也懒得检测了.直接一个330R/0603电阻并到+3VPCU输出滤波电容上
通电开机了!
PS: 发这个帖的目的我想请求迅维的大神,给我条正规路子!!!TPS51225这个芯片真的有这么复杂吗?

感谢各位给的建议,看来问题解决了:我的方法是割开+3VPCH后级,通电后用万用表测得后级有十~几十mV的不稳定跳变电压, 电路图追查+3VPCU的去向分析最有可能导致漏电压串通的元件为两个LED,元件号为LED1和LED2,它们是蓝红双色LED,它们的正极供电竟然不是统一供电,而是分别用了+5VPCU和+3VPCU. 果断将它们拆下来之后再次通电测量+3VPCU后级已经完全没有漏电迹象了! 解决方案:分别找了蓝\红单只LED替换掉原来的双色LED灯珠.故障解除!
(割板子向来不是我的风格,第一次割板感觉就像在割自己)

网友A:
有可能后级电路有短路电压串到3V上了,可以断开3V后级的电路试试

网友B:
掉电前电压还是有上升的,空载保护应该不是,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损坏之前不需要电阻可以正常用,本来设计也没有这个电阻,可能还是有其他问题呢?既然测试时间长也没出问题,先交差只能这样了。有机会可以测一下掉电前MOS管驱动脚的波形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C:
3.3v and 5.0v output jumper cut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前电压还是有上升的,空载保护应该不是,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损坏之前不需要电阻可以正常用,本 ...

掉电前瞬间,上管G极有等同S极输出的线性电压,无PWM波形. 芯片及上下管都换过了,接连两台不同机型出现同样问题,肯定有原因的.我断开+3VPCU后级继续研究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后级电路有短路电压串到3V上了,可以断开3V后级的电路试试

看来只能割板试一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 and 5.0v output jumper cut ?

Thank you!

网友:
线性电压的滤波很重要的

网友:
信号维修是最高级维修,牛

网友:
牛批,灯串电也能检测到过压

网友:
直接接电阻吗?把原来的拆了,  让2个为3/5V直通吗

网友:
烧鸡 大发呀

网友:
割开+3VPCH后级,通电后用万用表测得后级有十~几十mV的不稳定跳变电压, 电路图追查+3VPCU的去向分析最有可能导致漏电压串通的元件为两个LED,元件号为LED1和LED2,它们是蓝红双色LED,它们的正极供电竟然不是统一供电,而是分别用了+5VPCU和+3VPCU. 果断将它们拆下来之后再次通电测量+3VPCU后级已经完全没有漏电迹象了! 解决方案:分别找了蓝\红单只LED替换掉原来的双色LED灯珠.故障解除!

网友D:
看来是5V的电压经过LED灯串到3V那里去了,导致3V检测电压过高保护了。

网友:
居然是状态指示灯引起的问题,少见少见

网友B:
竟然是led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后面串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5V的电压经过LED灯串到3V那里去了,导致3V检测电压过高保护了。

仁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led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后面串电了

这种低功耗的待机芯片,哪怕是微乎其微的电流都能影响到它,因此我遇到的第一台加了负载电阻刚好可以抵消那部分串电电流.看来有必要通知一下客户返修以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向老师们学习了。

网友:
这问题曾经困惑我好久

网友:
对楼主的崇拜真的是 滔滔不绝 连大江啊!太牛了 太6了

网友:
楼主666,一般人想不到。还挺负责

网友E:
鸿基的电容待机的那两个电容容易坏 示波器能测试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鸿基的电容待机的那两个电容容易坏 示波器能测试到

滤波问题可以很容易检测到 这两台都不是

网友:
上次就遇到一台没修过来丢给同行修了

网友:
LED灯引起的问题确实很少见,楼主的经历又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的维修思路

网友:
5V的电压经过LED灯串到3V那里去了,导致3V检测电压过高保护

网友F:
在电容上并电阻 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这种故障没思路的话确实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电容上并电阻 这是什么操作

+3VPCU是因高电压串入导致过压保护,并电阻是作为假负载,相当于将串入的电流导向地端,这样说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