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H30笔记本花屏死机维修记-超级菜鸟级

楼主(2020-04-15):
故障背景:7年前,南昌一同事笔记本,拿去维修店了修了两次,同一故障,花屏死机,特别一动键盘就死,花了好些大洋,没修好。当时让我给他看一下,涉及芯片级维修,当时没那胆子与技术,也没有合适工具。我说修不了,你拿外面修去,结果他说他不要了,就送我了。拿回去又研究了一下,只要不碰键盘,长的时候能坚持个十几分钟不死机,无果,扔一边,随后回老家带回四川。

2020年4月18日
       上次修好一充电宝,胆子也大了,这电脑再不修,就只有扔垃圾桶了。
1、上电,开机黑屏,自检未过,拆掉一内存,开机白屏,风散一直转,反复确人,估计内存有一根问题。
2、使点劲按压显卡周边,1/3机率能启动。
3、拆机,大卸八块,观察主板与显卡,主板有维修痕迹,显卡有一根跳线接到一主板电容正级,拆的时候弄断了,干脆就直接全剪断了。
4、裸主板、显卡、接上显示器开机,正常开机。(PS,上个师傅跳线没用?),按压显卡周围,依旧花屏死机。
5、观察显卡,看不出个所以然,会不会是插座没焊好。记号笔标记插座反面位位置,开机,右手戴上口袋,使劲按住接口处,没死机,左手按显卡周围也不死机。
6、敢紧补焊主板与显卡上的接口座。装上测试,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这就样奇迹般的修好了。
7、组装上,经确认,内存条坏了一根。
8、加了一个802.11的无线网卡,换了两个系统,驱动装好,就是搜索不到信息号,查资料据说要按FN+F2,可惜FN是坏的,现在都想不到用什么办法开启无线网卡。

同事说,修这台电脑,人工费都亏进去了。

网友A:
无线网卡 砍掉 这个 脚就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 砍掉 这个 脚就 可以了

大神,牛,太感谢了,但是我的那个卡不是这个接口的,是很宽的那种,老古董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 砍掉 这个 脚就 可以了

谢了,大神,这图收藏了!总有用到的地方。

网友A:
你的是这种接口???? 这个是 第13脚 不知道是不是。。看英语 好像说 是

WIRELESS_RFON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这种接口???? 这个是 第13脚 不知道是不是。。看英语 好像说 是

WIRELESS_RFON1

俺菜鸟一枚,还搞不清楚这是啥接口的。谢大神指点,我研究哈。

网友B:
这个老古董就没太大价值了。FN+F2还必须要键盘驱动装好了才行。当然键盘坏了装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古董就没太大价值了。FN+F2还必须要键盘驱动装好了才行。当然键盘坏了装了也没用。

就当学习了,要不是有H55大神指点,我都还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操作,我又GET一项技能,虽然还没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这种接口???? 这个是 第13脚 不知道是不是。。看英语 好像说 是

WIRELESS_RFON1

查到了,大神,MIN-PCE 接口,Intel 855 PM/GM和Intel 915 PM/GM 老古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 砍掉 这个 脚就 可以了

又学了一招

网友C:
修两次都没修好 还能花不少钱?

网友:
谢了,大神,这图收藏了!总有用到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两次都没修好 还能花不少钱?

是的第一家店没修好,他说人家技术不行,就换了另一家店,结果另一家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第一家店没修好,他说人家技术不行,就换了另一家店,结果另一家还是一样。

没修好应该不给钱的吧,我没修好都不敢收客户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修好应该不给钱的吧,我没修好都不敢收客户的钱

应该是不稳定,估计在店里的时候验机的时候没问题,拿回来后故障复现了。再加上时间,接口松动,肯定问题就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