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8SE 不跑码 有时钟有复位

楼主(2020-04-15):
今天接了一台式机好老的板子了,机主说开机没显示,本想不修但看到电脑保养得挺好的,很干净,不用再帮忙搞清洁,就接过来修了。
        插卡显示时钟、复位都有,但不跑码,测CPU供电管子有1.35V,但CPU温度挺高的,如果没装CPU风扇大约5秒钟就很烫手了。也测了内存供系统总线3.3v,vddspd 3.3v,主供电1.87v,但时钟只有0.1v。
         请问高手们,该怎么继续修下去?谢谢

网友A:
换时钟芯片或加焊试下

网友B:
等你修好结果共享一下

网友C:
换CPU试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试了没用?

我也想换试试,但775的U我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时钟芯片或加焊试下

明天再按你说的试试。请问下测试卡的时钟那个灯是代表哪里的时钟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你修好结果共享一下

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
I had this problem on laptop. it was bios sourced.
rtc clock generator may have problem

网友:
时钟电压偏低
可以当成无时钟来修

网友:
你修好结果共享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