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 换键盘导致风扇狂转,不进系统。

楼主(2020-04-15):
同行自己换的键盘,导致的问题,
根据同行叙说,键盘换好进了3次系统都正常,但是键盘触摸不能用,然后强制关机第4次在开机,滚动条到最后一点的时候风扇狂转,一会重起循环。

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看到触摸板排线没有插好,触摸排线中间有破损,修复排线之后。装好机器,开机还是一样进不去系统。重装苹果一样,进pe可以进,有点卡,键盘鼠标正常,但是风扇还是狂转。
苹果有自检,按住键盘d,开机3分钟自检出现两个报错,一个是smc有问题,电源关机系统有问题。
目前订了两个ec,不知道是是ec问题,

有高手帮帮忙吗。

回复的方法都试过了,没我用,ec换货。。键盘也换了一个,但是拆键盘时候发现。上家换键盘吧键盘绝缘纸弄破了,露出u盘大小的锡纸。正好碰到内存反面的,好多电容电阻。我用胶带粘好,还是没用。滚动条滚到最后要进系统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鼠标,然后就死机了,

网友:
bios也刷过,没有用,目测主板没有掉件。

网友:
键盘不接正常吗

网友:
怎么不怀疑你换上的键盘呢

网友:
不接键盘也进不去

网友:
我不接键盘也进不去,我有一样机器。不接键盘是能进系统的

网友:
这个应该触摸板问题吧,要不然就是触摸板排线

网友:
估计还是键盘问题

网友:
看看主板上键盘接口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肯定是有地方没有接触好,换键盘拆的时候触摸板下面那个排线容易搞到,键盘接到背光上,风扇接到键盘上,要插到位才能用啊。检查下所有的接口是不是有插歪的。

网友:
键盘接口是不是断线

网友:
先把ec恢复默认设置试试,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换个机器键盘和那个排线都会开机风扇狂转 很卡的!

网友:
触摸板排线 或者检测触摸板没有机器风扇会狂转,遇见过

网友:
换套触摸板

网友:
你开机后瞬间把键盘拔掉 看看正常不?

网友:
基本确定是cpu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自己换了个键盘然后风扇狂转,然后让客户留下来,慢慢检查,查了两天无果,问了我师傅说是键盘可能不是原装的,然后直接跟客户谈换下半套,客户同意,换上去就好了,不狂转,客户如果好说话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