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不开机 单板开机漏電530MA

楼主(2020-04-15):
6S 突然不开机 松香法

电源发燙 音頻 NFC 燈控都拆 依然530MA

这是那坏??求救

网友:
因为什么不开机的,你这不开机,也不叫漏电啊,然后你这个电流是怎么样跳变的,你这应该是供电有出现短路,测量下硬盘周边的电容,有没有出现短路的,你这没有表述清楚,不能完全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A:
我这有台6P,触发500MA不动,手摸CPU和PMU主芯片发烫,CPU挂

网友:
你这烧的出来有鬼了,测主电源的21路电压的阻值啊,针对去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6P,触发500MA不动,手摸CPU和PMU主芯片发烫,CPU挂

可能是上盖的,打上盖供电阻值,或者直接上盖供电电容上1.8 1.2.电流偏大就拆上盖换。和7P一样搞

网友(点评):
上盖肯定排除了,拆了上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