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换了一

楼主(2020-04-15):
漫步者 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换了一个 utc2030 还是一样的,  单声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排除音频输出问题的话 通病 音量电位器 和静音开关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
惨烈的双手!老哥

网友:
调换进线或者调换左右小喇叭

网友:
目测上来晒手 的

网友:
先看4558正常吗?区分出前级和后级的故障,上听诊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