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G150T-C5 版号是6-71-n15r0-d02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4-16):
前两天客户那一台海尔电脑过来说要换主板。

当时我看了一下是海尔旗下的电脑,这系列的主板都比较贵。

然后大致看了一下是不触发,有触发动作,电流只上到0.088就掉了。

一看到这个心里想要是没修过的,这种故障一般就是有短路或缺电压。

然后和客户沟通让客户把电脑放这检测一下,可以先修成本低些,

毕竟这个系列的主板都要1000多,客户同意留下。

这两天有事没修,今天晚上没修就拿出来修下。先来两张主板整面,反面图

首先测各大电感阻止都正常没有短路,测待机状态3V  5V电压,只有3V有3.3   5V没有

根据图纸可以看出3V  5V应该都有才正常(不过最后修好5V还是没有电压,触发后才有)

然后找到PJ21给他断开。

在触发上电可以上到0.175左右,5V电压也出来了。这说明VDD5后级把

电压拉低了,查看了一下VDD5的去向,去了U35(没装),U36,U22

先把PJ21补上,把U36拆了,还是上上电,然后把U22去掉,在上电可以

上到0.175左右了,心想就这个U22坏了,明天定芯片换上应该就可以了

手里也没有其他电脑了,闲着没事量了一下U22的各个脚位的阻值,不

量不知道,一量还真发现问题了。当量到13脚和14脚是发现是短路的,

但是这个是5VS的电压

直接找到PJ26进行烧机

最终烧到C828短路,直接拆掉

那原来U22可能就没坏,把拆掉的元器件补上,通电电流哗哗的上去

了,接屏亮机了

电流表也是商城买的10A的,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就不重复上传了,各

位大佬帮忙加些分

网友:
大佬们来点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