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一下这个信号

楼主(2020-04-16):
手上有台联想B40 ,板号LA-B091P,故障是EC附近进了水,处理好了亮机了,就装机测试了一会,然后掉电开不了了,待机芯片SY8208B发烫,线性3.3V正常,待机3.3只有0.5V,换了芯片还是烫,断电测对地值300多,由于只有EC进水,就换了个剪板EC,还是一样,无意中看到PR215一边有点发黑,

就顺手换了,没想到待机3.3正常了,触发顺利亮机,找了图纸看了下没明白这个VCIN0_PH1 信号不正常为什么会待机芯片发烫,希望有大神解惑 ,结尾附上亮机图和图纸

网友:
这是保护电路的上拉电阻,为这保护电提供上拉电位,当它开路失效,保护电路为低电位,机器认为有短路。

网友:
为啥发烫不知道。掉电可以解释:PR215与PH201组成分压电路,当PR215阻值变小引起VCIN0_PH1电压升高,EC误以为CPU过温,因此就掉电保护

网友:
机器还是有问题,电池单独开机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