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无图纸修复惠普DV4进水机

楼主(2020-04-16):
同行送来一台惠普DV4笔记本,客户说是进水了,客户自己打开把水清理干净后还是不开机。拆开机子一看,水迹被清理干净,没有很明显腐蚀的大元件,仔细观察发现进水部位集中在主板右上角一块。用万用表打各个电感的阻值,没有短路,于是就加电试一下,无待机电流。测量无主供电,没有过隔离保护。看来需要查一下图纸了,于是赶紧在迅维上搜图纸,竟然找不到图纸,又问淘宝上也没有。没有图纸这可怎么修?就这么放弃了吗?又看 了一下主板进水位置,不在关键部位,各电感阻值正常,估计损坏不严重吧,应该有救。没图纸只能凭经验修了。先把cpu、内存装在其他本子上测试是正常的。又跳过隔离保护加电测试,能上电到0.26后掉电,测试各电感除cpu其他都电压都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cpu不供电呢,没图纸不好查线路。只好又看那些被水侵过的部位,充电芯片BQ738被水侵过,经测量已损坏,没有找到738芯片,坛友们说可以用BQ725代换,从料板上找到一个725换上有主供电了(不能充电)。但还是掉电,思来想去,没图纸还是看看被水侵过的部位,兴许会有所发现。仔细测量观察果然有发现,一个三脚的小MOS管,1脚有1.5V,貌似起电压转换的作用,但是2、3脚都没电压,拆下测量mos管是正常的,再看2脚连着的一个电阻,另一端有腐蚀,测量有电压3.3v,过了电阻就没电压了,可能是腐蚀了,接触不良,这在进水主板上很常见的现象。在料板上拆下一个相同阻值的电阻换上,加电测试,电流一下子上去了,屏幕点亮了。完美修复,心里真是美滋滋的,一上午的功夫没白费啊!

网友:
高手,技术不一般,学习了!!!

网友:
高手,技术不一般,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很详细   支持下

网友:
这板子当初修的时候可是相当坑爹     没图纸

网友:
进水的 一般都是这样 处理感觉 短线的补好 基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