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P手机开机大电流 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16):
  机器型号:iPhone 7P

  故障描述:顾客描述耗电很快,自己淘宝买了一块电池换了也不行。

维修过程:
  第一步:充电试试,发现无充电电流进去,联机测试,没反应。

  第二步,接维修电源,看开机电流。

  按开机键直接230毫安起跳,凭借经验可能是USB IC问题。

  第三步,拆下USB IC,如下图:

  然后在不装新的USB IC的情况下,接维修电源看开机电流。发现这个时候开机电流正常了。

  立马从废板上拆一个USB IC换上去。然后插充电器测试,居然不充电。

  请往下看,下面很重要,因为一条数据线差点修晕了。

  1.把自己用的7P插这条充电线测试,能充,没有怀疑一排插座那里的充电线问题。

  2.联机试试去。当时这台7p拿来有密码,忘记问了,联机发现,手机震动了两下,电脑没有一点反应,电池符号那里也没有任何变化。于是想到把自己的7P设置密码,然后锁屏情况下联机测试,发现自己的手机这个时候是有反应的,而这台维修机没有反应,说明USB IC要重换试试。没有怀疑电脑前的数据线。最后又换了一个USB IC,但是也不行,然后又换了两个充电IC U2101,也不行。

  最后再次联机,想到手机震动两下,就微信发给顾客问来密码,输入后,联机了,也有充电标志了。再去插充电线测试充电电流,没电流进去。为啥联机显示充电,插充电线又没反应?换新线,好了。走了一大圈弯路,原来之前已经修好,就是线问题,而且我两条线都有问题。以为充不进,搞得自己查这查那。

  维修感想:测试时候用新线最好了,老的数据线能冲这台机器,不一定能冲别的机器。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数据线问题真的要整疯人。所以要多拿几条线试。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第一下就能找到元凶,这厉害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经验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
我就遇到过类似情况,真的搞晕了!之前修一台6S基带和U2故障,先换U2之后可以联机,然后我修好基带准备联机刷机(客户刷过机没有基带显示),哪晓得插电脑只有一声响,怎么都不联机了,我怀疑换的U2有问题,又连续换了两个,还是不联机,这才用自己手机插电脑,也不联机!!!原来是电脑系统突然出了问题,搞晕我了

网友:
我都是发现不联机 不充电 线先怼一下好机器 确认下

网友:
装备不行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