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U盘魔术师(总裁PE)安装系统,ESP分区没有文件(新手教程)

楼主(2020-04-16):
    硬盘分区格式设置为UGID格式,安装完系统之后,却进不了系统,进PE,打开分区工具却发现ESP分区文件夹里没有文件,空荡荡的。看来是引导问题导致进不了系统。可是总裁PE却没有UEFI的修复工具(微PE自带UEFI修复工具).....在网上找方法,测试以下方法可行。

1.先进分区工具,给ESP分区指派盘符,结束之后关闭分区工具

2.在PE桌面的开始栏选择运行

3.在弹出的界面输入cmd

4.在命令窗口输入bcdboot C:\windows /s G: /f uefi /l zh-cn

其中:
C:\windows  硬盘系统目录,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s G:     指定esp分区所在磁盘,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f uefi   指定启动方式为uefi
/l zh-cn  指定uefi启动界面语言为简体中文

(可以下载这行代码的txt文本,保存到U盘,到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https://ww.lanzous.com/ibgrtsb

5.回车,若修复成功的话会提示“已成功创建启动文件”

6.在分区工具中也会看到ESP分区里面有文件了。重启电脑就OK了。

参考文档:http://bbs.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759

网友:
666,当年就是解决不到这个问题才安装官方的版本的、、、、

网友:
我用这个PE,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ESP分区没有文件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送你个ESP引导专用工具,包你好用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MTk2M3wxYWU4NTM3YTc2NzVkMjZiYzQ0ODExMDFiMzU3MjI1YXwxNzc3MDkwNzU0&request=yes&_f=.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送你个ESP引导专用工具,包你好用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MTY2MXxmNDNiZWQwNjdjZGY2NDk5OWNlYzZkMDM5Y2I5MDU4MXwxNzc3MDkwNzU0&request=yes&_f=.rar

谢谢了哈,可以重新发下吗?这个提示附件无法读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送你个ESP引导专用工具,包你好用

https://www.chinafix.com/source/plugin/magmobileapi/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MTY2MXxkMGMzYTZiODMxYzYwMjhmNDdiMzc2NTU5Nzc1ZDM1MHwxNTg3MDMzOTIw&request=yes&_f=.rar

这个工具下载链接打不开的,蛮烦你重新发下

网友:
另外,那两款参考文档上说的UEFI修复工具我找到了,现在发上来。
https://ww.lanzous.com/ibi51je

网友:
链接打不开  已经收藏了 希望老哥重发下

网友:
你这个PE老牛了,我也是用这个PE,在里面可以改成GUID的硬盘模式,试过了,可行

网友:
不分区的情况下我都是直接安装gho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具下载链接打不开的,蛮烦你重新发下

传上来就变这样,迅维BUG我也不懂。不知道咋上传了

网友:
我一直用微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上来就变这样,迅维BUG我也不懂。不知道咋上传了

加我QQ 微信号传我下,谢谢了 QQ微信同号 1503568953

网友:
用CGI一键安装自动修复,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分区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