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LA-8224P不过隔离

楼主(2020-04-16):
   客户拿来一个主板 说按开关没反应  自己拆了主板   我插电大概看了下电流0.001A    脑子过下思路 应该隔离都没过,电路问题   或者公共点大短吧,报价260   客户同意修   打发走开修,简单测下公共点不短路,隔离管PQ101   4脚控制集0.4V   这种隔离4脚应该25V的样子,既然公共点不短路   BQ25A,先换个吧   依旧,那就查充放电芯片条件吧4脚 0.4V  20脚18.7V   6脚2.6V   16脚6V   除了4脚0.4V  其他脚都对啊    不知道如何下手修了, 打打隔离管子吧  4和123   4和5678    123 和5678 没通    应该好的吧,不管了先换了2个再说,换完冷机插电依旧,有点犯迷糊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 拔电打打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的     也没有,陷入僵局   问问朋友  也是芯片那几个条件  换隔离管   公共点短路这些都知道的问题, 所有都测过呀   冷静下,再从新测一遍    确定测的没问题,怎么操作呢    直接跳过隔离管拉19V过去  试试能不能开机  说干就干  拉线过去按开关依然不能开机,万用表打下3v  5v都没有,不应该呀   正常公共点不短路拉过来应该有待机3v 5v  而且可以触发亮机,果断换待机芯片RT8205L ,板子冷了再测插电   3v 5v来了    按开关触发接VGA 亮机了,把飞线断开在修修隔离问题吧,把飞线去掉  再次插电发现待机0.006 看电流待机3v 5v已经出来了,按开关正常亮机,放一边反复测试主板OK     奇怪的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居然影响不过隔离   这样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应该是ACOK这个由待机芯片的3Ⅴ线性上拉的高电平没出吧

网友:
曾经修过是几个三极管问题

网友:
好技术呀…

网友:
供电主值正常吗?应该是有短路拉低某信号了吧。

网友A:
最后有没有测下4脚acdrv电压正常了吗

网友:
应该是ACOK是用3.3V上拉的

网友:
这样的话公共点应该不是0V

网友:
待机芯片有问题影响不过隔离

网友:
学习了,这种现象第一次遇到

网友:
充电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你都插电了和电池电路没关系,   学习了,飞线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很详细   支持下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有没有测下4脚acdrv电压正常了吗

测了  4脚25V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