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4217-1不充电最终修复

楼主(2020-04-16):
         一台联想U41-70不开机不充,换过充电芯片都不可以最终是因为一个小电阻的问题,到于哪个小电阻如果是老司机肯定可以找到,有最终修复图证明,不说出哪个电阻主要是很多伸手党。附上图纸点位

遛马去 -5
哎哟不错 -5 -5 你这样还不如别发贴
lchllinely -1 -1 老司机,何必看你的帖子!
乐呵呵 -1 -1 过于保守

网友(点评):
鼓励鼓励发帖分享相关经验。 不建议这种毫无说明的案列,不过暂时也不会删除这种。也是给维修人指出了一定的维修方向。

网友:
看与不看此贴一样。无法加分。太保守,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精神。有人知道了何必发帖。既然发帖为何不说。怕伸手党,大家都何尝不是。分享精神如果是伸手党,那本论坛大家都不要发帖咯?发表的意见不一定对请斧正。楼主可以申请加精获取金钱。如果没有打赏,那么还可以获取大家的支持和赞赏加分等等荣耀。

网友:
看与不看此贴一样。无法加分。太保守,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精神。知道了何必发帖。既然发帖为何不说。怕伸手党,自己何尝不是。分享精神如果是伸手党,那本论坛大家都不要发帖咯?

网友:
技术大牛,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没分了

网友:
充电芯片的19V供电,10欧姆电阻

网友:
这个没修到过,不过这类一般都是主供电电阻阻值变质导致的

网友:
楼主不说下思路呀 太简单了

网友:
请说出你的思路啊,不然写这贴的意义何在?证明你今天修好了一台机子?

网友:
既然怕伸手党,那发帖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无语之中,怕技术被人知道还发什么贴呀。

网友:
不充电; 测电压;充电芯片换了没用  查和充电芯片相连的电阻元件; 刷BIoS 应为程序导致的也会发生
开始用电池好的装上充电  排除电池不蓄电问题;  你保守  没法给你分;要知道高手如云;技术无结界 学习无隔膜,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理念!  修笔记本大把的人会,

网友:
楼主啊,你要么就不发,发了又在这模棱两可的,败人品啊。
路过混点分。。。。。

网友:
这贴完全是为自己

网友:
要知道高手如云;技术无结界 学习无隔膜,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理念!  修笔记本大把的人会,

网友:
给个图纸点位很不错了

网友:
是旁边的10欧姆电阻吧   前俩天修到一个击穿了

网友:
此贴发出来的目的和意义何在?

网友:
这帖水的没谁了

网友:
nl9也是个费劲的板子,BIOS整过好多回,现在还一脸懵逼

网友:
这个贴子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故障楼主修好了。大伙碰到这个能不能修好全凭个人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