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466背光不亮

楼主(2020-04-16):
1466 背光不亮 ,背光芯片进水了。  买了2个装上去后, LP8550上面的C7710电容对地阻值001.。。很怀疑是不是LP8550第一脚是不是错了!  大师们帮我看看  红圈这是不是一脚!!!

网友:
应该是装反了

网友:
谢谢,我再买个来试试!!!拆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A:
装反啦,小心不要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反啦,小心不要烧啦

没上电

网友:
斜对角那边才是第一脚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这种不是可以用液晶屏幕背光板去改么

网友:
可以用液晶屏幕背光板去改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换的,常备件

网友B:
一脚如图 ,我指的PPVOUT 这个信号进水爱断线 断在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脚如图 ,我指的PPVOUT 这个信号进水爱断线 断在反面。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出问题的也多

网友:
和明显装反了。最笨的方法测底脚哪个是地。在册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厉害 有点位还能装反了

网友:
修好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个装法···

网友:
上次帮他们装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