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75花屏,闪屏求助

楼主(2020-04-16):
最近收到一个联想机器,型号Think Pad E575,客户描述电脑有时开机花屏,但是重启一下就好。收到机器后开始检测
电脑开机进BIOS,和LOGO界面不花屏,进系统或者出WIN10标志时,有几率花屏,如果不花屏,正常进系统,一直用都不会出现花屏,只是开机时花屏,
花屏时可以看到鼠标,鼠标也可以动,花屏外切也都是正常,先用排除法,屏,屏线都换过,依旧花屏,以为是主板问题,后来拿新硬盘重装系统,开关机几十次,都未出现花屏,最后拿他自己硬盘重装系统以后,也未发现花屏,现在机器还在测试中,本人刚刚学习,小白一个,求各位维修大神点评,说说你们的想法,感谢

网友A:
这种情况  只能靠自己换东西试试    系统 硬盘  内存 屏幕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只能靠自己换东西试试    系统 硬盘  内存 屏幕  等等

好的,谢谢

网友:
装上显卡驱动试试,花屏时外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