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H81H3-AM V:1.0

楼主(2020-04-16):
主板:H81H3-AM 故障:点不亮

先上电测量一番,各大供电都有,量到VRMPWRGD的时候,也就是复位,没有电压,   emmm......看了一下主板的结构,USB旁边有那种8脚的小芯片,根据经验,直接把他拆了,然后短接一脚和8脚,,这种芯片V星代工的需要短接,像华硕那些就不需要,好吧,三下五除二,拆掉!

一共有四个,拆完了之后,麻蛋!不通电了。。。  神马鬼。之前从没有出过这样的意外啊,难道是我拆错了或者短接错了?不应该呀,再仔细检查了一遍,没错呀。我试着短接了一下绿线和黑线,FUCK!居然跑码了!绿线断线了?量了一下绿线阻值,6百多,没错呀!然后我有搁哪儿折腾,最后发现,刚开始一通电,需要短接绿线,然后开关针可以正常关机,也可以继续开。只要一开始通电的时候短接一下绿线,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开关针了
好吧,上论坛看看,这儿有个大哥和我的情况和我一模一样,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7707-1-1.html
多的我就不说了,全在这个大哥哪儿,我按照他的思路,给他加了一个电容,16V,1000uf的。

直接点亮!!

维修结束!!!!

网友:
可以根据经验再 结合论坛维修 秒杀

网友:
主板维修经验 大家多发点。不像笔记本帖子多

网友:
论坛是维修的一个很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