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板不知道输出电压

楼主(2020-04-16):
这个电源板不知道输出电压

网友:
看输出端电容耐压来判断

网友A:
16口交换机还值得修它?把胶挑了,下面可以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口交换机还值得修它?把胶挑了,下面可以看到。

修来自己用用还是可以的毕竟是千兆的。

网友:
接个3.3v试一下,灯亮了就是3.3V的,不行就加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来自己用用还是可以的毕竟是千兆的。

实在找不到标注 就看手册 电阻 自己算一下 也就几分钟

网友:
5v或者3.3v你可以接可调试下

网友:
那两个电解电容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