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7-AWindows系统打不了显卡驱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16):
确定的是主板问题 刷过BIOS 换过硬盘。就是在打完驱动以后,进Windows Windows图标以后就黑屏了,风扇虽然在转 实际不是开机状态了。强制关机,也能开机。苹果系统完全正常的。 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可以改集显么  你看看呗

网友:
驱动不对

网友:
百度找一下这个显卡驱动.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有遇到过,先刷成10.8以内的系统然后写下硬盘微码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网友:
CPU有问题

网友A:
先刷成10.8以内的系统然后写下硬盘微码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成10.8以内的系统然后写下硬盘微码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你是复制楼上的吧,别误导我诶

网友:
苹果电脑的系统我都装了上千次了,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问题以前遇到过,换主板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