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居然会短路,心累

楼主(2020-04-16):
拆机3V短路,骗机南桥烫,报价换南桥,客户同意以后,拆了南桥还短,最后查出是BIOS短路了,

网友A:
拆机3V短路,烧机南桥烫,报价换南桥,客户同意以后,拆了南桥还短,最后查出是BIOS短路了

网友:
桥和BIOS同一路电压!

网友:
烧鸡BIOS不发烫吗?

网友:
没注意先感觉桥烫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桥  估计一般人修 3V短路大多数人都会先动桥了

网友:
骗烧鸡 3V短路  看到你用接线烧机大法了,你赚了报桥的价格  换BIOS 旧板拆一个搞定 近200到手了恭喜发财

网友:
请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网友:
恭喜发财了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bios和南桥勾搭上了才会开机,勾搭过头了太亲热了,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3V短路,烧机南桥烫,报价换南桥,客户同意以后,拆了南桥还短,最后查出是BIOS短路了

赚了呗。把南桥按回去,换个bios。这个钱赚的真香

网友:
恭喜发财 楼主

网友:
难道这不应该高兴吗

网友:
风枪催坏的有

网友:
很少  南桥和 BIOS 一起短路吧 ···   骚鸡大法

网友:
富贵险中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