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8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20-04-16):
苹果21寸一体机A1418,应该是13或者14款吧,薄边的。
二修机,原故障是不开机,有短路有缺供电,动过EC,南桥和其它供电线路。最后开机故障解决,但是经常出现死机的状况,重启一下就可以,一天死好几次。

有时无线网卡掉,有时插有线网不识别,等故障。于是订了南桥,换好后其它问题都没了,使用都正常。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一通电就自动开机。正常关机都可以的,不会重启或者自动开机。但是只要电源线拔掉,再插上或者220V的插座电源关掉,再开。电脑就自动开机。

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其它软解决的方法,还是必须动硬件了,哪里的问题?

网友:
时间不对吧

网友A:
COMS电池有电,也换了新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有电,也换了新的,BIOS也刷过了

时间对不对?时间不对也会自动开机

网友C:
正常的,拨掉电源重新插上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对不对?时间不对也会自动开机

时间对的,设置过的。时间不对也会自动开机的啊,WIN10系统。刚开始就主板和电源板,无其它东西,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拨掉电源重新插上会自动开机的

每次都这样?一体机应该不会这样的啊,不是笔记本,翻盖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这样?一体机应该不会这样的啊,不是笔记本,翻盖自动开机

是这样的断电后会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