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电脑数据怎么恢复详细篇,我们该如何确定故障如何进行数据恢复!

楼主(2020-04-16):
数据恢复指的是各种存储设备在发生了软件故障或硬件故障后,导致无法正常地进行拷贝及进行读写,此时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数据恢复技术手段将出现故障的存储设备上的数据提取出来。
为了使普通的个人使用者对此有一定的了解,并在出现软件或是硬件故障时不加深对其设备的损坏程度,在后期的数据恢复时能够最大程度上进行恢复,因此今天就个人的一些见解写了一这篇文章。
首先介绍一下常见的存储设备

1,服务器,存储柜。
2,机械硬盘或移动硬盘。
3,固态硬盘(SATA、PCI-E、AHCI、NVMe)。
4,U盘(普通U盘,一体式U盘)。
5,存储卡(SD卡,CF卡等)。
固态硬盘的常见硬件故障表现

1,完全不识别(电路问题,FLASH损坏以后引起的固件损坏通电时通常有细微的“嗯”的声音)。
2,可以识别的到硬盘,但是认盘后没有容量或是认到的容量和盘的实际容量不符。
3,可以识别到硬盘信息,也可识别到正确的容量,但是只要一读数据便卡死,致使电脑无法应。
4,固态硬盘在接入数据恢复设备下进行扫描无任何问题,但是一读数据便呈现出卡死状态。
机械式硬盘,移动硬盘常见硬件故障表现

1,硬盘通电有转动无异响但不认盘,坏道,磁头坏或固件区问题。
2,硬盘通电后无异响,但认盘慢且有时会卡电脑,坏道或磁头组件中的部份磁头损坏。
3,硬盘通电后会发出异响,大都是磁头组件损坏,如发出尖锐声盘片可能有损伤(磁头的磁片与硬盘盘片接触后的损伤声)。
3,硬盘通电后不转动,有可能是硬盘电路板损坏或是BIOS芯片损坏(这个芯片和磁头驱动是有关系的)。
相机存储卡及U盘类的常见硬件故障表现(一种是普通型带主控芯片,一种是一体化式)。

1,完全不识别,普通型有可能是电路问题,或是主控损坏,一体化式有可能是固件问题或是芯片短路,接入电脑上的USB接口时如果在十数秒发现触摸存储卡或是U盘会烫手通常认为是FLASH芯片短路。
2,可以认到硬件但是提示为“未知设备”一般是主控芯片出问题或是存储芯片损坏也有可能是厂家固件出了问题。
3,接入电脑上可以识别但在电脑上的磁盘管理下查看到可移动介质但是没有容量显示,一般是固件出了问题,有很多是FLASH坏块引起的固件问题。
硬盘,移动硬盘,U盘,SD卡,CF卡等一些存储设备的常见逻辑(软件)故障

1,误删除或是误格式化操作,重装系统后分区丢失。
2,分区出错后造成分区丢失在磁盘管理下显示为磁盘未分配。
3,“提示分区未被格式化”或是“文件目录损坏”。
4,可以识别到存储设备的分区,但是点击鼠标右键查看属性发现显示为"RAW"格式。
服务器或是存储柜常见故障

1,逻辑性故障及服务器硬盘损坏
2,部份硬盘损坏或阵列卡损坏导致阵列信息丢失
3,按照阵列方式超过可允许的缺盘数造成的阵列丢失
数据恢复软件及工具简单说明

1,R-STUDIO此软件基本上可以解决大部份逻辑(软件)故障所引起的数据丢失

2,PC3000 FOR UDMA,俄罗斯产的专业级数据恢复设备,可对硬盘坏道,固件区问题,磁头损坏引起的硬件故障所造成的数据丢失进行数据恢复。

各类存储设备出现故障后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

1,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恢复时最好不要自行尝试恢复,因为有事可能会加深故障的严重性。
2,在数据恢复工具内得到的结果不要往原设备上进行存储。
3,在删除数据或是格式化数据后,不要再对这个存储设备做写入的操作,以免数据被覆盖。
4,在遇到机械硬盘发出异响时最好不要一直反复通电尝试,直接找数据恢复公司进行处理
5,发现存储卡接入电脑时会出现卡电脑或是一读数据就卡住,关闭电脑拔出寻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进行恢复
6,如果是服务器或是存储柜出问题后,查看日志后及时断电做好每个硬盘的标记,剩下的事交于专业人士或数据恢复公司进行数据提取。

网友(2020-08-14):
科普类的。

网友(2020-10-11):
比较专业的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