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音频芯片上那一个是A1

楼主(2020-04-16):
找不到方向了。

网友A:
A1脚就是第一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脚就是第一脚……

我芯片上面那个是A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芯片上面那个是A1?

芯片上就是右上1

网友:
右上还是右下?谢谢

网友:
我认为是左下  4个点都是通的  万用表一测下吧  4个通一定是左下

网友:
芯片带引脚面,最右上角那一个

网友:
这个就是1脚 还有这个芯片叫功放 或者小音频

网友:
左下角A1,我是这样看的,你可以芯片上电路的铜线不是有相连的点。要么地要么有用点,对比焊盘上的点,一个是地点连起来的都是地。

网友:
再拆一个比对一下

网友:
芯片表面洗板水擦干净侧看就可以了

网友:
玻璃芯片皮掉了吧,这个可以对照图纸万用表测量芯片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