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一键GH0ST可源硬盘克隆到目标硬盘吗?

楼主(2020-04-16):
用一键GHOST想克隆硬盘出现此感叹号怎办,求问还是一键GHOST没有克隆功能。谢谢。

网友:
这个功能我有用过,有的源盘有问题会报错的,最好进PE里,在PE里操作,你这个你在PE 里的DISKGEN里看看是不是有两个盘,然后再对拷

网友:
看提示,硬盘对拷,你一块硬盘怎么对拷

网友:
看提示,应该是只有一个硬盘?
硬盘克隆到硬盘肯定是要有两个盘:一个源盘,一个目标盘。
另外:操作时,源盘、目标盘不要搞错了,如果本盘克隆到本盘,显然行不通。

网友:
只有一个或只认到一个硬盘

网友:
必须两块以上硬盘才能用这个

网友:
检查没有认到两个盘以上

网友:
盘对盘克隆,可以的

网友:
有克隆功能,你的报错只识别到一个硬盘,要同时接两块硬盘,两块都接上报错的话就应该有一个硬盘挂了识别不到,

网友:
以前做有盘网吧 没有网络克隆的时候 就这么做啊 然后改一下ip就行了

网友:
经常换固态硬盘,系统有些东西不能动,就直接克隆。

网友:
显然是楼主英文不好

网友:
仅有一块硬盘,不能拷贝

网友:
必须有两个物理上独立的硬盘才能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