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自动重新启动 分析数据一下

楼主(2020-04-16):
之前好的 就换了一个外壳 就这样了 高手帮我看看 是不是电池检测有问题 有个WDT

网友:
二个检测脚有阻值的500多

网友:
电池检测角用刀片挑一挑立马解决,

网友:
你错了 已经搞好了 尾插问题 一般人都不会说 网上说什么电池数据 狗屁

网友A:
Wdt超时,看门狗,尾插的总线检测,3_5分钟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t超时,看门狗,尾插的总线检测,3_5分钟重启

厉害 搞好了已经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厉害,看不懂重启数据

网友:
电池数据 尾插 震动

网友:
听筒排线 前置 后置 尾插 电池 红外

网友:
你说的对!

网友:
表面是排线问题,实质是CPU检测电池数据出错导致崩溃

网友:
电池无数据
尾插
震动
听筒排线
注意不扣尾插也会WDT重启,重点检查尾插是否损坏,然后检查电池是否损坏,不是电池有数据代表正常遇见很多电池本身故障,最后振动器,充电IC等

网友:
谢谢啦 已经解决了 尾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