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特殊的联想G470没有CPU供电(核心+集显供电)故障。

楼主(2020-04-16):
G470这款机器,刚看了一下维修记录,这几年修了差不多200台,不过今天的无CPU供电故障,倒是第一次遇到。
以下是维修记录:
机型:G470 独显
故障:开机0.3左右,几秒后反复跳变。
检修:经查,CPU供电没有,核心和集显都没有。
      其他各路供电都正常。
      单独测CPU、内存正常。
      测95831的供电B+ 、5V、VRON等条件也正常
      断开24脚PROG电阻,开机供电都出来了,说明95831是正常的。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PCH的总线信号没送过来了。观察PCH外围基本正常,加热一下PCH无果。
      最后在PCH的反面,逐个测量各个电感和0欧电阻,最终还是让我找到疑点了:1.5VS电压没有!
      之前明明测量了内存供电1.5V和给CPU的1.5V都正常啊!难道这路1.5VS是单独一路?
      此时点位图的重要性凸显了,很快查出这路1.5VS来自Q8,果然,没有转换过来。
      实测C718表面腐蚀,有间隙漏电的现象,直接拆了。再开机,电路起来了,接屏显示
      最后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补上实物图,上面几个测量点以及Q8的位置

网友:
学习一下 做个记号

网友A:
楼主还有做维修记录的好习惯,佩服。平时修机忙的懒没坚持做记录

网友:
楼主肯定是一个好师傅,收徒弟吗。

网友:
G470的通病了   各种转换电压不出

网友:
厉害,要是我估计又报废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做维修记录的好习惯,佩服。平时修机忙的懒没坚持做记录

开始的时候每单都做,坚持了近10年。
现在做的少了,除非故障很特殊,或者很费时间的机器。

网友:
你不成功谁成功?上天是公平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的时候每单都做,坚持了近10年。
现在做的少了,除非故障很特殊,或者很费时间的机器。

很自律,很牛逼,技术好是有道理的

网友:
不错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做维修要养成记录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