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20 电流0.5左右秒掉电

楼主(2020-04-16):
    此机子ThinkPad,一般支持AMT功能,是二代的U!待机3.3V,5V一插电源就有,然后秒掉为0,这是新待机流程!重点是这台机子触发后电流到0.5左右秒掉了,那就根据6,7时序查吧,重点是二级电压,最后查到L28这个电压0.37V,此应该是VCCAMT电压1.05V,找到问题后,放大镜一看,U28芯片附近一个电阻R814腐蚀了,直接抠掉,附近一坨锡(如图所示),5V电压接过去,再开机,亮了~~~~此机电流1.3跳1.5左右亮机!图纸点位图,打开点位图软件,一并奉上,勿喷奥!

网友:
牛!速战速决!一朝毙命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基本功扎实啊,快速锁定故障点。

网友:
T系列的机器保护隔离好难搞

网友A:
应该上个图纸看r814在板子的作用的

网友:
哦!缺为1.05。

网友:
最喜欢送点位图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上个图纸看r814在板子的作用的

已上图R814的作用!

网友:
没有图纸

网友:
一坨锡干上去

网友:
基本功扎实啊,快速锁定故障点

网友(2021-12-27):
多 多 益 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