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没有待机

楼主(2020-04-16):
X450CC P沟道MOS管,输出只有0.9V、后级断开还是一样。大家有没碰到过,什么原因,上次客户过来修的时候,直接用0欧姆电阻直连的,用一个星期左右烧了,这次必须要修出来了。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点位图发现是N沟道mos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保护隔离部分直连会5A大短把,要修好保护隔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