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yoga 700-14isk电源接口线序图

楼主(2020-04-16):
yoga 700-14isk电源接口线序图  线都断掉了不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A:
这个是主板电源口图纸的线路

网友B:
把充电器拿出来,插到电源头的,测下个两个脚是19V。 然后再用排除法确定其它引脚

网友:
某宝 掏一条电源口带排线 十几  省了老铁电费了

网友:
时序扎实机器就比较好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充电器拿出来,插到电源头的,测下个两个脚是19V。 然后再用排除法确定其它引脚

电源头都断掉了,也只能一个一个的测试了

网友:
看电路图与插座图片,两边线序应该是对应的,红19,黑地在两边,中间线序应该也是颜色对应。再结合适配器的测量结果,线序正确肯定没问题。

网友:
就4根线有用,很简单去淘宝买不值钱或者找图片对着接

网友:
已经 修好了,下面是自己研究的线序图

网友:
对照图纸接线,注意USB数据线 接错了进usb就麻烦大了 没把握的话还是买根线比较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主板电源口图纸的线路

请问 这图纸的板号是什么啊

网友:
有那么费劲么?如果不想换线去淘宝找个店铺 给他钱 买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