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12QF-A3可以用A4代换

楼主(2020-04-16):
修到一台联想G510机器   主板进水  5V二级转换MOS管控制级断线  3.3V短路  测量发现KB9012QF-A3挂   找料板拆了一片9012QF-A4贴上去  然后飞线刷程序  触发亮机  说一下9012的飞线定义  42脚接地去25芯片的4脚  59脚接25芯片的1脚  60接25芯片的6脚  61接25芯片的5脚  62接25芯片的2脚  下面上图

网友A:
楼主,你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刷的?是RT809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刷的?是RT809H吗?

不是   不过这个编程器可以刷KB9012的片子   其他的EC片子刷不了

网友:
焊得很好,技术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