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L553VD 不通电请大神求助

楼主(2020-04-16):
大神们有修过这个主板的帮看看 分析下 进水机 现在的故障是用维修的电源不过隔离 换了一个神舟的电源6.15A的可以过隔离 但是3-5v待机1.0v会跳 19v不会  断开3V不跳  取掉bios也不会跳 取下南桥也不会跳 断开1v的桥待机也不会跳  随便断开3v或者桥供电1V  就不跳了 桥已经换过了 应该没有关系了 进水的地方也看了很多遍了 有这个维修经验的可以帮看看分析一下 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A:
换工厂版的桥 这一般可是以换好

网友B:
你这跳,是因为触发掉电,反复重启。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直接换班

网友:
AC_IN#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工厂版的桥 这一般可是以换好

是换的工厂的桥  换了原故障一般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跳,是因为触发掉电,反复重启。有供电没出来

没有别的供电  只有3-5v  还有个桥供电1v  其它都没有

网友:
换工厂版的桥

网友:
这个机都是不好弄的呀,难搞

网友:
可以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