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华硕P5KPL SE开机英文桌面后按F2循环主画面,是没系统了吗?

楼主(2020-04-16):
开机出现主板CPu型号英文后不动,按F2进主板型号画面循环,进不了系统,也不能进入安全模式一键还原,这是没系统了吗?还是设置问题谢谢。

网友:
支持 反对

3#251739729

网友:
第一张图最下两行显示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uIt      vaIues    and       C0ntinue

网友:
在线求高手,谢谢。

网友A:
先把硬盘与光驱拆掉看看再,拆掉还定在这,把CMOS电池放电,还不行估计主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硬盘与光驱拆掉看看再,拆掉还定在这,把CMOS电池放电,还不行估计主板问题了

有一块一样的主板换上也一样。

网友B:
主板电池没电了,让你设置时间
硬盘估计没系统或者没引导。进pe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池没电了,让你设置时间
硬盘估计没系统或者没引导。进pe看下

有好友也说系统没引导了。

网友:
电脑高手说硬盘坏了。。。。。。

网友:
这不是我刚刚修过的机子吗?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明白,没跟上脚步

网友:
进PE查看。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硬盘损坏,换一块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