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以正常开机的主板电池电压会不正常

楼主(2020-04-16):
手上有一块联想CIH61MI V1.0 可以正常开机,但是量纽扣电池的电压很奇怪,只有0.几跳动,以为电池没电了,取下来测量却有3.3v,换了新的电池上去也一样,装上就不正常,去下就ok,奇怪,求解

网友:
短路或开路。就这么简单

网友:
电池座氧化接触不好的

网友:
如果是短路导致,电池电压会容易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