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电脑,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

楼主(2020-04-16):
拿到电脑,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5V,不触发
同行拿过来的已经拆开了后盖,观察板没有明显元件损坏痕迹,对各电感打值没有发现短路。直接上电测试,发现公共点有19V,3v,5v没出来,不确定是不是待机就有3v5v,果断花2积分下载了图纸

有了图纸,有时序图,插入电源适配器后应该会产生一个3.3v线性电压+3.3_RTC_LDO,测电源管理芯片vin有19V,EN开启有2.8V,+3.3_RTC_LDO为0V,感觉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某宝十几块买了两个

芯片到后换了上去,待机0.012心里一喜,以为好了,开机电压跳到了0.78左右,不跑码!以为还有其他问题,拿起万能表继续测电压吧,3v5v还是没出,测量电源管理芯片vin为0V,发现问题了

电源管理芯片vin脚是通过一个10欧电阻,再经过一个小滤波电容,电阻一端走19v电压,vin脚没有,测量滤波电容对地短路,果断拆掉电容,还是短路。这就很明显了,芯片有问题,换上另一个,装上小滤波电容,上电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买了两个芯片第一个芯片坏的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三板斧的技术不到位耽误了不是时间,如有表达不对望指点

网友A:
楼主时序图在哪里下载的,能否上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时序图在哪里下载的,能否上传一下

搜板号就出来了啊,论坛里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搜板号就出来了啊,论坛里有的

板号也没看到啊。你没拍出来

网友C:
楼主时序图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也没看到啊。你没拍出来

论坛其他链接有,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图纸里面包涵了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时序图在哪里下载的

搜板号,其他人的链接里面有,我就不发重复的了,我也是下载他们的,这个板号的图纸里面有时序图

网友:
还好买了两个

网友D:
3-5v没出来,电压如何调到0.78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v没出来,电压如何调到0.78

按开机就出来了,0.78是不对的,正常1点多,芯片短路就有0.78,原来的芯片不短路,只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也没看到啊。你没拍出来

第一张图啊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DELL V5460吧,键盘很容易坏,开关在键盘上的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你们都是人才,我怎么还在学习中,能修好就比我利害

网友:
学习了,芯片购买没测试过吗?

网友(2020-06-11):
芯片主供电没有好修一点,其它条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