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红米note7不开机

楼主(2020-04-16):
按开机键电流100-250-100毫安归零,在按无反应,由于试二修,电源被上家做过了,就没去动,就开始检测cpu和字库旁的供电,测到字库旁有个电阻没有电压,由于我不会看电路图,也没这型号的点位图,想了一下,小米note3也是660的,估计线路是差不多的,

就对照着看了一下,果然差不多,连到一个15脚供电管,具体叫撒我也不知道,拆下看了一下,严重腐蚀,清洗干净测量了一下输入和输出端短路了,

就在废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牛逼了···········看来经验非常丰富啊

网友A(2020-05-24):
这个供电管15引脚您怎么知道哪个输入哪个输出的,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供电管15引脚您怎么知道哪个输入哪个输出的,求指教

看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