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19寸液晶显示器一亮即灭

楼主(2020-04-16):
戴尔19寸液晶显示器一亮即灭?是什么问题?换过高压板,故障依旧。

网友:
灯管呢?换了么?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型号?,先查电源和背光.................

网友A:
保护了  查下灯管 或者去保护

网友B:
闪灭后,电源灯正常吗?外接灯管呢,测试下。测试故障问题是高压还是灯管。

网友:
灯管换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灭后,电源灯正常吗?外接灯管呢,测试下。测试故障问题是高压还是灯管。

高压板和电源板是一体的,都换了,灯管也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  查下灯管 或者去保护

去保护了,还是没用。

网友:
查一下主板的控制信号正常吗

网友:
灯管有检查吗 ?关键的都没有说  是不是维修人员哦

网友:
都换了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C:
高压板都换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灯的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都换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灯的问题咯

不是灯管的问题,灯管换过,高压板电源板都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一亮顺灭是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能演个1分钟左右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