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电池座氧化 处理方法

楼主(2020-04-16):
G41  AM3之类,主板8-10年。
发现很多无法保存cmos数据,是电池座氧化引起。
有些是负极金属弹片 变形弹力不足导致接触不良。
有些是金属接触部位,氧化生锈 导致接触不良
或者接触电阻过大导致电压不足。

仔细观察这个电池座和2032圆电池,是点接触。
只有4个点。

负极2个弹片,与电池负极圆面,2点接触。
整机U型弹片的2个三角扣下方,与2032原电池的正极圆面,2个点接触。
清理这4个点,就OK了。
————————————————————————
负极失效部位
a.2个弹片头部,经常发霉或者氧化。用刮刀刮一下就可以了。
b.弹片变形,或者弹力不足。圆电池卡的不紧,有活动余量。
造成有时搬动电脑,cmos数据丢失。
今天遇到的一个就是弹力不足。

负极金属片下方,有个凹槽,2032安装后,金属片下陷到凹槽里面。
但是这个金属片,已经老化了。下陷进去,就弹不起来了。
解决方法:堵住这个凹槽。

无线网卡 U盘的塑料包装盒。
剪切一小片塑料,放到电池座负极金属片下方。

负极金属片无处可逃,就可以被压在电池底部。
——————————————————
☆☆☆☆☆☆☆正极失效部位☆☆☆☆☆☆☆
a.u型弹片变形松动,导致接触不良。

这种很常见,用镊子,往反方向拨一下就OK了。

b.接触点氧化。

再仔细观察,正极的接触,是2个点+1条线段

这是俯视图和剖面图。
红色部分为接触部位。
这样,就知道清理哪里了:

这个部位,不好下手很别扭。
不好下刀的话,可以用药棉粘84消毒液,化学处理。

U型弹片,冲里面的整个平面。
理想情况下,刮正中间,那一段线就可以了。
但是考虑到弹片的移位变形,接触相切的那一段线,不一定就是正中央。
把整个面都处理一下。

网友:
直接换一个不可以么?

网友A:
你这是换了多少电池总结出来的,怎么感觉你换了几百上千个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换了多少电池总结出来的,怎么感觉你换了几百上千个的感觉!

你感觉的很对。

一塑料托盘是20颗。
我每次买20托盘,400颗。
淘宝买过大概10次啦。

网友:
学习了,新技能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一掰一撬 镊子刮刮接触面 解决的事

网友B:
这个座子可以直接换掉啊

网友:
换座子更快捷

网友C:
都这能力了。换个电池座,不是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这能力了。换个电池座,不是更完美。

把原因追出来,比直接换,费脑子。
我喜欢做费脑子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座子可以直接换掉啊

可以换。有时时间太紧。
最忙时一天过手200张AM3主板。

网友:
学习了,好办法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有时时间太紧。
最忙时一天过手200张AM3主板。

现在还有这个市场 不错嘛

网友:
一般用砂纸擦下那个金属片,再换个电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