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刷了BIOS后。。。。。

楼主(2020-04-16):
我的华擎H61M-VS3主板出现不断重启的情况,听坛里的大神说可先刷BIOS看看。于是就在淘宝拍了一个带官网BIOS的芯片,插回原芯片的插座上,试机发现不再出现不断重启了,CPU也发热了,但还是没有显示,请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量电压                  时钟

网友:
送到维修店去修啦!

网友:
继续找淘宝,

网友:
自古华擎出妖板

网友:
测时钟   复位  内存供电   南桥供电    BIOS波形    正常的话继续官网找BIOS刷  还不行干南桥吧 。bios和南桥勾搭上才能开机

网友:
自己再刷一次BIOS 试试吧  换BIOS CPU没温度 估计CPU供电问题 或者BIOS还是有问题

网友:
应该 还是刷的资料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