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待机芯片 可以可以触发开机

楼主(2020-04-16):
待机芯片脚位供电基本正常   机器3V  5V 各供电正常   为什么加焊待机芯片后正常开机  按下开机键正常触发开机  亮机    大家解释下;

网友A:
红框那个6脚是什么鬼,那不是待机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框那个6脚是什么鬼,那不是待机芯片啊

那是控制蓝牙和无线网的电压控制芯片! 2个功能电压不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