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在华硕主板Logo循环重启,是系统问题吗?

楼主(2020-04-16):
开机在华硕主板Logo循环重启,进不了系统,是系统问题吗?求问高手,怎办,谢谢。

网友:
第一张图最下两行提示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uIt      vaIues    and       C0ntinue不知怎弄,问下高手,谢谢。

网友A:
CMOS 电池放电先; 进入BIoS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做到这一步不能解决问题; 解决方案; 重装系统   若不能解决问题;硬盘WD320G  机械硬盘容易坏  坏道严重损坏了请更换硬盘;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加一句;  请拔掉光驱  电源线  外设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句;  请拔掉光驱  电源线  外设等

好的,试试,硬盘坏了也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 电池放电先; 进入BIoS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做到这一步不能解决问题; 解决方案; 重装系统   若不能解 ...

说的到位,就怕硬盘坏了。。。。。。。

网友B:
提醒下楼主,在你说的两行下面的英文,提示:日期/时间 未设置。以前碰到过当CMOS意外故障时,有时会造成日期或时间出现非法值,比如4月32日,这时,BIOS自检时会认为严重错误,导致不进系统。
建议:先设置下日期和时间,然后保存再重启。万一好了,不是也省事得多?

网友:
真的是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醒下楼主,在你说的两行下面的英文,提示:日期/时间 未设置。以前碰到过当CMOS意外故障时,有时会造成日 ...

试过保存过重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保存过重启没用。

那可能是 BIOS 芯片坏啦,换一片重新刷过吧。华硕官网应该有下载的。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好老 直接扔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