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

楼主(2020-04-16):
简单一点
1,0805电阻  丝印101 拆下来两个,肯定有一个是坏的不管了。位置一端接地  一端接3V待机 问题:能否用别的0805不同丝印(阻值)代替?

2,供电芯片无法提供1.8V电压,测量供电芯片各个脚位及周边有 12V  1.05V 3.3V 5V 然后没有1.8V。其中有两个信号VRMPOWOK无电压输出,芯片工作条件肯定没满足。  另外一个信号VRD EN (2.5V)不知道是输入还是输出信号无电压。问题:VRD EN该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

3,IO电烙铁拖锡焊接大部分脚位都能固定好,每次总是有几个脚位虚焊,无法固定,镊子或轻或重能划掉,四个方向都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是整个IO拆下重新焊接好还是针对个别脚位进行补焊比较有效?想知道各位老师傅焊接IO一般多少温度,我用小刀头直接上到375度,温度低了锡容易凝固。

暂时先想到这么多

网友:
你这几个问题要多学多看多理解。不是一两天搞懂的。

网友A:
多干废几个你就知道该怎么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干废几个你就知道该怎么干了

承您吉言,换了两个供电芯片,VRD EN 电压还是没出来,然后主板猛然冒出一股糊味。鼻子不好还没闻到从哪里冒出来的。修板真欢乐!!!

网友B:
虽然没人回复,自己有问题还是要勇敢讲出来!万一有大佬不小心点拨一下我呢!今天又遇到一个奇葩问题,华硕Z170 Pro Gaming 上CPU G4400 2400内存灯亮不过,主板进安全模式,USB口只有一个红色的能用,2133 内存跑的很欢快,什么都好的。我想问下难道这主板芯片组不支持2400内存吗?已经刷了几个高低版本的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人回复,自己有问题还是要勇敢讲出来!万一有大佬不小心点拨一下我呢!今天又遇到一个奇葩问题,华硕 ...

再换一下内存试试。。有些内存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在修板卡的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
那个,怎么说呢,干废几个坏板就知道了,哈哈哈,当年的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