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儿可以买到SR2C4标准钢网

楼主(2020-04-16):
植球植的烦躁,买了好几个都偏位 。。请大家帮帮忙指点指点
求助

网友:
同求,拆下来的好南桥,没有钢网,扔掉了好多

网友:
标准钢网 60元以上 其他的都是瑕疵的 我就是用的60 以上钢网 一次搞定

网友:
我买的也是偏位好多,每次都是要自己手摆一大部分

网友:
买贵的就行

网友:
都在淘宝上看看啊,买贵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