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台式机原装电源HU275AM板号HK375-13FP

楼主(2020-04-16):
DELL品牌机台式机原装电源HU275AM板号HK375-13FP短接无电压输出
将紫线的2个10V2200uf 电容 不管鼓不鼓 换上搞定 看图有焊接痕迹处

网友A:
楼主是红圈中的2个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红圈中的2个电容吗?

嗯 是的就是这

网友:
待机时间长了,没有容量了

网友:
还有这个事情,下次遇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B:
主动式,做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式,做功不错。

戴尔电源做工可以的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元件堆得密密麻麻,维修好麻烦

网友:
这两个电容是紫5V上的吗

网友:
修这玩意经常被电打

网友:
电源不想修了,

网友C:
戴尔电源还是不错的,值得拥有,戴尔电源有个特点,保护做的好,坏的话基本只坏一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电源还是不错的,值得拥有,戴尔电源有个特点,保护做的好,坏的话基本只坏一个元件

那是你运气太好,我碰到的最少坏3个,多的有7----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