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45奇怪故障

楼主(2020-04-16):
联想G50-45板号:ACLU5/ACLU6 NM-A281,此板待机时电流偏大有0.040A,而待机时PL903的+APU_CORE就有1.5V,PL602的+0.95VALWP有0.95V,PL601的+1.8VALW有1.8V,就是搞不清楚这3路供电待机时就有是否正常,此板故障为进WIN系统滚动条时蓝屏死机,用U盘进PE系统能进入,但几秒钟就黑屏死机,黑屏时风扇狂转且唯独PL904的+APU_CORE_NB没有,此板是板载AMD的A6 GPU。

网友:
裸板更换内存,进BIOS测试是否正常,排除软件,外设问题。

网友:
这机器时板载CPU么,时的话估计挂了

网友:
二楼的朋友,外设肯定第一时间就排除,这板在BIOS下正常,板载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估计是CPU问题可能大

网友:
干CPU吧,加焊下CPU试试,死机一般都是CPU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
这问题奇葩哦

网友:
加焊APU无效,这板换APU不划算,还有2个疑点没搞明白,一是待机时电流偏大而且+APU_CORE已出,而是PE下死机黑屏风扇狂转和进WIN系统时蓝屏现象不一样

网友:
进BIOS测试是否正常,排除软件,外设问题

网友:
你把主板上的附件全部拆下!最重要的是网卡芯片烫手不!一般情况是网卡芯片短路,我遇见过!试试吧!

网友:
最后换了板子,换板和换CPU成本差不多

网友:
最重要的是网卡芯片烫手不!一般情况是网卡芯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