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故障

楼主(2020-04-16):
确定屏故障,如图,测VGH:25V  VGL:-6V   VCOM:7V    VCC:5V,陷入困境。老师们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换软排线看看,

网友:
屏线先换一条,问题很可能还是屏有问题。

网友:
排线是新的!看来还是屏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是逻辑板的问题还是屏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