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A580U,版号X542UQ REV 2.0不过保护隔离通病维修

楼主(2020-04-16):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FA580U笔记本,版号X542UQ  REV2.0:

   插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经测量不过保护隔离。G极没有24V驱动信号, 刚开始用热风枪吹第一个隔离管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开机显示,放到第二天又不能开机了。 经过测量充电芯片关键引脚参数除了第4脚ACDRV为0外,其他都正常,如下:

最后测量是适配器过去的保护隔离MOS管GS极之间那个电阻PR8937阻值由标称值的4.7兆欧变小到4.62千欧了,如下:

把电阻取掉后,保护隔离管GS之间阻值恢复到10.73兆欧,如下图:

解决办法:可以找一个4.7兆欧电阻代换;另外一种就是我这种懒人的操作,直接不上那颗电阻了,下面是亮机图:

网友:
上个显微镜图看看。

网友A:
楼主设备美,楼主是在哪儿做维修了?

网友:
加油加油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种间歇性故障有时候还是很难找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美,楼主是在哪儿做维修了?

贵阳呢,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也分享下,更好。已加分

谢谢加分,点位论坛里有,我也是从里面下的。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有

网友C:
前级保险电阻 直连   不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级保险电阻 直连   不怕吗

没有直连呢,可能你看到是万用表的表笔吧,那个是表笔加焊的一颗针,方便测量。

网友D:
技术可以啊,,你那是什么设备

网友E:
你这工作的环境真的好,好干净,技术杠杠的加油

网友F:
华硕机子很费劲,电阻,点位图一样都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工作的环境真的好,好干净,技术杠杠的加油

这是我仓库,环境要好一点,档口也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机子很费劲,电阻,点位图一样都修不了

华硕的一般只有点位,对时序要求非常熟悉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可以啊,,你那是什么设备

放大镜,淘宝卖400多

网友G:
老板的工具很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板的工具很好呀

用几年了,一般般吧。

网友:
高手啊,这么难的都能修好。

网友B:
点位图也分享下,更好。已加分

网友:
离的远了,我是西安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很详细   支持下

网友(2020-06-29):
感谢楼主分享,按照你的帖子直接测量电阻,捡漏了:daxiao:

网友(2020-09-18):
思路清晰    很详细   支持下

网友:
嘎嘎 楼主这放大镜不错啊

网友(2023-03-15):
华硕X555L的1M电阻有类似问题

网友:
老乡老乡 我也是贵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