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12.5寸161201-ai二修不充电

楼主(2020-04-17):
今天接了一台小米笔记本二修机,客户说开始是不充电 给人修过来之后连机都不开了。接下机子拆开观察了一下 上手动过充放管理芯片和type c芯片。手上没有小米type c 电源就打了各电感和电源接口阻值没明短路,跟着从新处理了一下上手修过的地方,再打一次阻值,这次就奇怪了,升压电路本来先有5V再和type c协议后就升压20V,这时候待机5V不停跳动1-1.几V,心里想我是不是把typec通信芯片吹挂了,接着用烧鸡摸板法摸了全板没有温度啊,以上我是用手机快充测试,因为手上没有转换电源口也没有20V typeC电源 所以检测起来特别费劲!这时候不想乱动也在迅维搜了这机维修贴,看了好多是电源口问题。这时也细心观察了一次接口发现里面有黑黑的,这明显不正常啊,跟着拆下来看发现接口真有问题再打阻值就没短路了。上图大家看看!

接下来定了两个接口,现在正等快递,换好了再更新,现在还不确定换接口就能开机更充电。但全板打了各阻值对照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以是前天才换过这个接口,也是接口内烧坏了,换了就好了,就是这个接口不太好焊!不耐温,你买两个太少了!

网友:
这个接口,先把座子拆下,把电路板清理干净,直接用烙铁焊

网友:
修电路就是要仔细,往往问题并不是很大,只要细心,往往事半功倍。

网友:
直接用烙铁焊

网友:
一般接口隔壁那个芯片最容易翻车

网友:
已修了,清洗干净加点焊油几秒就换好。

网友:
这个容易坏

网友:
是换接口就好了吗?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吧
小米的换过两个了

网友:
修电路就是要仔细,往往问题并不是很大,只要细心,往往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吧
小米的换过两个了

是接口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