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本深海泰坦。触发没反应。

楼主(2020-04-17):
顾客拿来。接上电源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这种故障一般好修。开拆

板子很亮。没有修过。这样的板子喜欢。

测试。公共点。电压来回跳。这种情况。要么主供电有短路拉低。要么。mos管道通不良。,测试。

第1个管子。可以导通,主供电还是来回跳。直接在主攻电加一个19v   可以开机,电流正常,直接飞线,解决,,,

图纸,测的,就这样吧

发帖不易加点分吧

网友:
你这样飞线可以充电吗?为何不把那两个管子换掉。

网友:
这也太“暴力”了吧

网友:
这样跨场管,以后不担心出问题吗?应急维修还可以。

网友:
我一般是找找原因,最好修好。。。楼主这种是实在没折了才这样干

网友:
这个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返修?

网友:
应急下可以,这样修电池估计不充电,检测不过。其他问题待时间考验。

网友:
没图纸,不好忙修,应急吧

网友:
这样就直接跳过保护隔离电路了呀

网友:
只跳过一个保护管。没图纸

网友:
这样子不充电的,忽悠小白客户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充电; 看充电芯片支持直接通过了

网友:
不过容易返修吧

网友:
这样保护隔离都没有了,电池用不了了

网友:
你这种修保护隔离搞法 比较刚猛!

网友:
就算飞线你也得用大点的线啊

网友:
吓死人的维修方式

网友:
你这样修 还能充电么

网友:
他电池已经坏了。

网友:
这也这么干 过,但是心里总是怕怕的

网友:
简单粗暴。干这行可惜了你这个人!

网友:
没图纸。没办法。也算是帮顾客了

网友:
客户不用电池可以这样弄。

网友:
这就有点懒了吧,都确认问题了何不弄好给人家,这样还很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