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x2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17):
  故障机:一个中学生带来修mix2不充电,说是在别家换了组装尾插小板后不能充电。

  维修思路:可能烧坏了,因为原装充电小板上有保护管等等元件,组装的没有。先换原装尾插小板试试,不行再修主板。

维修过程:
  1、换上原装尾插小板,测试还是不能充电。

  2、插上数据线,测试主板的测试点TP1305上有没有尾插进来的5V。测试结果有5V.。说明尾插到主板的通路是正常。

  3、然后通过主板的尾插连接座J1301,往上推充电电路。

  打开鑫智造,可以看到J1301上的USB_CC1,USB_CC2,USB3_HS_DP,USB3_HS_DM都跟充电息息相关。

  然后这四条线路都是通到U600就是主板背面的CPU下方的电源pmi8998!说明了pmi8998不但是副电源,还负责充电管理。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跟小米6一样,mix2采用的是两路充电,专门有一个快充芯片U603配合U600进行快充。

  4分析了充电原理后,直接换pmi8998。

  小心得剪开CPU右下方的屏蔽罩,换一个新的pmi8998上去。换好后,再测量一下周边电容有没有短,5开机测试充电,OK。1.4A!

  维修感想:如何举一反三修类似故障呢。

  现在国产机的机型很杂,以后遇到不充电的其它机型,都可以从尾插和主板的连接座,往上推。

  国产机好多充电电路的关键英文字都是USB_CC1,USB_CC2,USB3_HS_DP,USB3_HS_DM,一步步找充电的电路,确定哪一个才是负责充电的芯片。像这台mix2,就是副电源PMI8998负责充电。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这个案例非常经典,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案例非常经典

网友:
不愧是邓工,功夫深

网友(2020-06-06):
充电也有疑难杂症,我这两天碰到个r17。奇葩的充电故障。闪充能充到百分之84之后显示充电没电流。慢充直接没电流。

网友:
老哥我有一台mix2s,充电慢无线充电不能使用,不插上充电能测出你测的地方有5V 插上充电器就不能测出来了,是不是也要换你换的那个芯片?

网友:
非常经典,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