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笔记本插电池适配器关机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20-04-17):
今天偶遇到联想x201i笔记本插电池适配器关机不过隔离保护,要拔出电池再插上才能用适配器开机,这个问题已经遇到几次啦肯定是这个机的通病不知有谁修好过

网友A:
多数是TB芯片问题

网友B:
充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右下角那个电阻有问题没有

网友:
把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TB芯片问题

TB芯片换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充电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那个电阻有问题没有

是具体什么位置的电阻,这样的问题你搞好过了吗

网友:
确实在角落有一个10欧的电阻,在黑纸下,容易腐蚀

网友:
这个电阻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以前修过好几台201I都是这个10欧电阻问题。在黑色毛一样的贴纸下面,但是这个好像和边上各一个电容组成的上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