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Optiplex 7010台式机主板(板料号:9PR9H)维修纪实(上)

楼主(2020-04-17):
    近日,同事说自己的电脑不能开机了,品牌型号如题。询问原因后得知同事在老家隔离期间,自己办公室的电脑曾经被别人使用过,也许一直没有关机,导致现在不能开机。随即前往现场,发现电脑机箱上的开机键规律地闪着黄灯,此时,按开机键三秒以上仍不能关机。 好,开始维修,第一步,拨掉主机220V电源线,一根烟功夫后再次插上开机,故障依旧。第二步,仍然拨掉主机220V电源线,随后打开主机箱盖板,卸掉3V主板电池,测量3V电池确实有电后还原以上操作开机,故障再次依旧。第三步,拆掉机箱内主板上的所有连接线,卸下主板,准备进一步的芯片级维修。
    此板既然不能开机,那我就先测测开机针上面是否有电压?如图:
【图一】
    结果是有的。好吧,我们再看看是否能在PCI插槽上测到3.3V待机电压,如下图:
【图二】
    结果是没有的(图中诊断卡上的3.3VAUX灯没亮),好吧,故障已经比较明显了,现在就到论坛下载图纸继续下面的维修,如图:
【图三】
    图纸的第一页显示了目录索引及主板架构,从架构图中可以看出,此主板搭载了Intel Panther Point 7系列芯片组,它支持Ivy Bridge、Sandy Bridge两代LGA1155接口处理器。接着往下看:
【图四】
    图纸的第五页显示了电源开启时序图,很好,就是它了,先从左上角第一个时序图开始查:第一个信号是VCCRTC,查找此信号如下图:
【图五】
    此信号是由+VCCRTC发送给桥的,那+VCCRTC又是从何而来呢?继续追查:
【图六】
    +VCCRTC是3V纽扣电池经过RS154和QS5得到,此电压可以在肖特基二极管BAT54C的第三脚上测得,如下图:
【图七】
    好,电压正常。再看第二个信号RTCRST#,查找此信号如下图:
【图八】
    此信号是由S_RTCRST#发送给桥的,那S_RTCRST#又是从何而来呢?细心的童鞋可以看到【图六】中就有,它是+VCCRTC经电阻RS153上拉得到。实测电压如下:
【图九】
    好,电压正常。再看第三个信号VCCSUS,查找此信号如下图:
【图十】
    此信号是桥的3.3V待机供电,由+3V_S5送来,那+3V_S5是如何产生的呢?如下图:
【图十一】
    哦,原来它是由+3V_DUAL通过QP50产生的,但前提是G极必须是低电平,场管才能导通产生+3V_S5。那它是低电平吗?如图:
【图十二】
    很显然,它不是。G极受控于信号SLP_SUS_FET,追查此信号如图:
【图十三】
    哦,原来此信号被+5VSB经电阻RP282上拉,分析上图得知,SLP_SUS_FET要得到低电平,S_SLP_SUS#就必须为高电平,实测RP285电阻1脚上的电压如图:
【图十四】
    嗯,不对,看看此信号从哪里来:
【图十五】
    原来此信号是桥的BD43脚发出的,脚位名称为SLP_SUS#,那桥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呢?回到【图四】,在左下脚有一个DEEP SLEEP EXIT(退出深度睡眠)时序,这里的SLP_SUS#信号之前还有一个DPWROK必须为高电平,好,我们就来追追这个信号从哪里来的,看图:
【图十六】
    原来这是桥BT37脚的名称,它的外部信号名称为S_PCH_DPWROK,继续追:
【图十七】
    它是由O_RSMRST#信号经电阻RS112和RS113分压得到,再继续:
【图十八】
    而O_RSMRST#信号是由IO的第60脚发出的,实测电压如下:
【图十九】
    咦,既然IO已经发出高电平了,换言之,DPWROK也已经置高了,那为何桥的BD43脚发出的S_SLP_SUS#信号仍然为低呢?难不成桥坏了?或是断线了?还是电阻RS112损坏开路了?别急,先看看RS112左边的O_RSMRST#高电平信号是否过来,看图:
【图二十】
    电压没有过来,看来是断线了,如下图:
【图二十一】
    没办法,只有飞线咯,如下图:
【图二十二】
    再次插上诊断卡,通电,PCI插槽3.3V待机电压出来了:
【图二十三】
    但可惜的是,短接开机针仍无反应。唉,继续查吧!回到【图四】,继续左上角的那个时序,接着应该跑RSMRST#的线路了,看图:
【图二十四】
    哦,它是桥BK38脚上的引脚名称,外部信号名称为S_RSMRST#,查此信号来源:
【图二十五】
    我们先看电阻RP290的右侧是否能测得电压,如图: 【图二十六】
    有电压,好,再看下一个信号SUSCLK,在Intel 7系列芯片组的数据手册中提到此脚作输出用,供其它芯片用于刷新时钟,如图:
【图二十七】
    我们先在图纸上找到这个脚位:
【图二十八】
    它的外部信号名称为S_SUSCLK,我们追此信号:
【图二十九】
    哦,它连到了IO的第21脚,用示波器测得波形如下:
【图三十】
    好了,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信号——SLP_S5#:
【图三十一】
    它同样也是桥发出的,外部信号名称为S_PCIAUX_GATE,追此信号:
【图三十二】

    分析上图电路得知,当此信号为高电平时,复合场管QP71的其中一个导通,从而使场管QP73的G基极电位拉低,P沟道的场管QP73因G基极电位的拉低使得S极和D极导通产生了+3V_PCIAUX电压,图二十三中的诊断卡待机电压灯已亮,足以说明此电压已经出来了。
    至此,主板的待机时序已全部跑完,除刚才飞线一根外,无任何问题,但为何仍不能开机,是不是IO和桥没有收到开机信号,我们下贴再议。

网友:
思路清晰有条理,期待下帖。

网友:
读帖花了十几分钟,想想楼主发帖得多久!必须点赞!顺便留个脚印,方便对照看续集。

网友:
看出来是个高手,思路清晰 期待续集 期待把电路图发上来研究

网友:
老司机,车稳。思路清晰,有条有理!

网友:
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期待下期,小白在此学习拜读了

网友:
思路还是清晰的,等待后续。

网友:
修得好仔细,要费好多时间查

网友:
先看到的下篇然后过来看的,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网友:
这水平实在是高呀

网友:
先收藏了,这种图文并茂的比那些就发几个字让你猜的实在多了

网友:
步步深入,问题越来越接近真相

网友:
教科书式的写时序电路分析的如此详细,敬请等待楼主下回分解。

网友:
思路清晰有条理,期待。....

网友:
思路还是清晰的,等待后续

网友:
必须点赞对我这种菜鸟帮助太大了。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电路图也放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教课书的分享

网友(2020-07-03):
经典的教课书 必须赞